软件
关心PLC改点的问题

楼主(2012-05-19):
请高手帮忙,在文本里面或者是在触摸屏里面对坏PLC中的坏的点,通过触摸屏进行更改比如把Y1改成Y2,要达到任意去改点某个点的目的,谢谢!

网友A:
何不如清空PLC内部数据,编辑一个程序接通所有的输出,用万用表足个测量,我相信来的更快。

网友B:
看是否有可以用变址的可能

网友C:
直接下载及更改程序就可

网友D:
做的那么麻烦做什么

网友E:
变址可以这样做。

网友F:
触摸屏里面可以对PLC中的坏点进行更改。

网友F:
三菱的触摸屏里面有和手编程器一样的功能可以进行程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