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的AD模块 AJ65BT-64AD 干扰

楼主(2012-05-19):
cclink 的AD模块 AJ65BT-64AD 接了8个 omron的压力传感器 传感器输出1-5V的电压 传感器的 安装位置较远 1百米左右
为什么在模块的输入端测得的电压稳定在5mV 内 但是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压力数值都要比实际压力值大0.05MP左右呢?
而且数字一直上下波动。
屏蔽线接了也不管用
说明书中的接地是接 220V的 地线吗?还是电源模块24V的负极呢?

网友A:
请把采样时间改成平均采样次数,然后调高平均采样的次数,数字波动就小了
每天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