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适配器连接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2-05-20):
界面显示:UNABLE TO REACH THE MODULE CPU315-2 DP VIA THE ONLINE INTERFACE

网友A:
首先试试检查你的接线是否有问题 然后再看看是否有这个的驱动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是不是接触不良呀
东方不败

网友C:
不可能吧 你放到AUTO模式下连接看。
怎么可能连接不上呢 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