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和接线图的区别

楼主(2012-05-20):
本人刚刚开始自学工控,有点狗咬剌猬,不知何从下牙的感觉,只能寄希望于坛子上各位工控先知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接线图,我想从这里下手,看到有一些接线图简单明了,上面的开并,电机,继电器的简易结构图,并带有接线端子,我想请问各位先知,这个简易结构带端子的图是不是标准的接线图,如果是标准的,那个简易结构是不是有标准号或是行业图库可以提供。谢谢了。
万事开头难,希望知道的都请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的接线图准确说应该是电气图 如果要了解硬件部分 本人推荐 PCschematic ELautomation这个软件 网上下载软件 里面有包括教学软件以及元件电气的说明 希望对你有帮助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接线图应该是电路图的一种吧。
你说的电路图,似乎可以称为原理图吧。

网友C:
您说的是电器分布图吧,都标有接线端子了。如果用1楼的电器绘图软体,先下载国产电器图库。

网友D:
接线时接线,原理是原理,不一样的涅

网友E:
支持四楼的说法

网友F:
一个是接线时候用的,一个是原理图,你地明白?

网友G:
把电气原理图更详细化下也许就是接线图了。

网友H:
电路图里面一般包含有两个部分,主回路与控制回路,,楼主是不是说的主回路与控制回路之见的区别呢。。

网友I:
3楼国产电气图库在哪下载

网友J:
接线图是描述电器之间按工艺接线的一种图,电气原理图是设备电气的原理、功能等。

网友K:
接线图是不会电气的人按接线端子的编号都会接好的安装图纸,
电路图(应叫原理图)他不考虑物理元件的位置,只按电气运行的原理而绘制的电路图。

网友L:
电气图一般分为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在原理图又分一次图和二次图也就是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特别是做高压继电保护那一块,一定要读懂原理图和接线图。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接线图是不会电气的人按接线端子的编号都会接好的安装图纸,
电路图(应叫原理图)他不考虑物理元件的位置,只按电气运行的原理而绘制的电路图。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