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指令怎么写

楼主(2012-05-20):
比如说比较指令触点梯形图怎么写

网友A:
教程和网上的资料大把啊,找一下不行吗?

楼主:
师傅:我打不出来呀求指点

网友B:
三菱的,在梯形图上直接输入:
LD<= D0 K100

网友C(2012-11-17):
三菱的软件蛮奇怪,有时候直接输入等于符号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