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怎么写

楼主(2012-05-20):
比如说比较指令触点梯形图怎么写当k1=c1时触点接通

网友A:
直接 ld(and、or、ani、ori等)= c1 k1 具体应用以及指令使用亦可翻阅手册FNC10-CMP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师傅:我打不出来呀输入ld=k1空格c1没有用呀求指点

网友B:
LD=空格K1空格C1

网友C:
描述:ld= k1 c1
ld= k1 c1
out y000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D:
描述:ld= k1 c1
ld= k1 c1
out y000

楼主: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打ld=空格k1空格c1然后回车,还是没有用呀?怎么回事呀?

楼主:
打出来了谢谢

网友E(2012-11-17):
三菱的软件蛮奇怪,有时要直接输入等于符号才可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