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60MR-001如何直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2-05-20):
我有一台FX1n-60MR-001如何直接控制步进电机,请大家指导,谢谢。

楼主:
在线等求助。。。。。。。

网友A:
1) 使用 1PG 模块
2) 更换 到 FX1N-60MT 晶体管输出型 PLC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MR为继电器的不能控制步进电机
建议选择MT的或者用定位模块。定位模块也可以用在FX1n里

网友D:
楼主牛人 试问不要步进驱动器可以直接驱动吗

网友E:
MR 型PLC 拆开改改,还是可以控制步进驱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