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现在有一台250KW的变频器,要带四台200KW的电机启动。
启动时,用变频器启动其中一台电机,当到达50HZ后,并延时一定的时间,断开变频器输出,同时闭合该电机的工频接触器,让其在工频状态下运行。这台电机启动完成后,延时一定的时间后,再去启动下一台电机。启动到最后一台电机时,最后的电机为变频调速运行。
在整个电机启动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拿变频器当软启动器使用。
问题是:
1、怎样才能保证电机在变频启动时是正转,切工频运行时,也是正转,如果切成反转了,线路可能会受不了,怕烧坏整个线路。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变频切换到工频时,整个切换的过程在时间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1.必须保证变频启动时和工频时转向一致,即在调试时单独试 变频和工频状态电机转向,然后才可做联动运行
2.切换时间没有什么严格要求,只要保证变频器输出接触器先断开再接通工频接触器即可,禁止两个接触器同时动作,最好加互锁。
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并请同行指正。
我就是担心单独试的时候的问题,用变频器确认方向我不担心,就是用工频确认方向时不好确认。这么大的电机,我给工频的就只有一个接触器,直接上电启动看看方向吗?瞬间的电流可以吓死人。
  • 下载积分:+1(fjqz00) 谢谢 我就是担心单独试的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楼主呀,你直接用软启动器,一拖四,比变频经济多了,控制也简单,又不用担心切换存在反转的问题。
    是客户指定要用变频的,我也没办法

网友C:
    先用星形接法试一下电机方向,再接回变频器试一下不久确定了是否同向。
    无独有偶啊

网友D:
    找同一厂家的小电机拿来做下试验不就OK了,实在不行就星形启动下,要和厂家沟通好

网友A:
    大容量电机工频状态下确定电机转向的简单操作方法:先启动变频器使输出为50hz,观察电机转向满足设备要求,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变频器输出端U相与电源端R相电压是否接近于0v,如为380伏左右,调换电源端S或T相移至R相处,使R相与U相电压接近于0v,同理调整其他两相,最后满足u与r,v与s,w与t同相,此时可据rst三相找到对应的电源abc三相,按此相序连接电机端,使工频输出时相序与变频器输出时相序一致即可保证电机工频变频时转向一致。不知我写的楼主能不能看明白?
  • 下载积分:+3(fjqz00) 热心助人

网友E:
    我认为先确认变频器运转的方向满足要求后看看变频器输出相序是a-b-c,还是a-c-b;再把电机线断开工频上去测量一下相序,只要相序相同即可。一般可以加装相序继电器来控制也可。这是我的个人见解只供参考。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没必要,一直研究。

网友G:
    你实在对自己技术不放心,就加线序保护器

网友H:
    一定要注意,变频器要设定为自由停车。可利用变频器内输出端子。

网友I:
    仔细调试不要心慌。

网友J:
是要注意,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K:
你在小厂做吧,老板这么节省吗
东方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