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我们所通常用的电机额定频率50HZ,如果用变频器控制,把输出频率调到 60HZ或以上(为了加速),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或应注意一些什么?

网友A:
只要电机功率够,没有任何问题,80HZ我都用

网友B:
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机功率够,没有任何问题,80HZ我都用

三相电机的话,若频率调到60HZ,电压会再升高么?

网友D: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的话,若频率调到60HZ,电压会再升高么?
电压当然不会上升,最高频率对最高电压(可以设定,一般380V)
无独有偶啊

网友G:
看负载的轻重与否的还有就是电机的极对数,250HZ又怎么样呢

网友H:
转速比50Hz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压当然不会上升,最高频率对最高电压(可以设定,一般380V)

380V的电,频率最高能调到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80V的电,频率最高能调到多少?

变频器最高频率一般是400HZ,但在实际应用中一般不会超过100HZ,因转矩与转速成反,只是比我个人用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的话,若频率调到60HZ,电压会再升高么?

不会,60HZ对应380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不会,60HZ对应380

是不是频率调低于50HZ时,电压也会降低,而频率调的高于50HZ时,就算调至100HZ,电压依然是380V     对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频率调低于50HZ时,电压也会降低,而频率调的高于50HZ时,就算调至100HZ,电压依然是380V     对吧

变频器是可设的.最高输出频率对应最高输出电压,这个是成正比的,就是所谓的V/F曲线

网友K:
1、没得什么问题;
2、只要电机是变频电机就行,一般不会出任何问题
3、我这里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L:
频率过高理论上会使电机发热,降低输出转矩,但额定50Hz的用60Hz,不是长时间运行的话,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M:
同意15楼,还要考虑的是电机轴承,过高的输出频率,会使电机发热增大,轴承磨损加大。60HZ,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