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20):
你在帮我看下问题出在那里!FX3U(FX3U-485-BD)与D740连接通信!就是不行!结果是变频器无回应!通信错误!显示D8063(6320)
变频器也作了相应设置

楼主:
PLC系统2设置1无协议通信 19200 7E1 RS485

楼主:
变频器
Pr117——1
Pr118——192
Pr119——7。1
pr120——偶数
Pr122——9999
Pr123——9999
pr124——1
Pr79——0
Pr549——0
Pr340——10

楼主: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谢谢!

网友A:
IV类指令不支持D740变频器,你还是用RS指令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指令的的介绍。

网友B:
RS指令用RS485好像不用CR啊!就是Pr.124啊!

楼主:
但是!FX通信篇时有说明可以用IV呀!就是FX3U-485-BD(RD灯灭!还是通信不到呀

楼主:
RS指令用RS485好像不用CR,我也试过也不行呀!

楼主:
谁有FX3U+FX3U-485-BD与D740通信的案例可否发个给我!(程序+设置参数)谢谢!

网友C:
485BD到PU口接线没接好,断线或接错。PLC系统2设置选“格式一”。

楼主:
PU口 485BD
RDA——SDA
RDB——SDB
SDA——RDA
SDB——RDB
SG————SG
是这样接吗?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