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楼主(2012-05-20):
我厂的低压鼠笼电动机有不少大功率的;100kw-350kw十几台;现在的问题;在热保护除外。还有那些方法能保护电动机;因为在轴承不断黄油的情况下;轴承同样也要损坏;特别是350kw的电动机用互感器串电流保护不是理想;也没有这么大的热保护;请教同行;有没有效果好的保护;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不是用变频吗?还有就是有专业的控制柜吗

网友B:
电机综合保护器呀。

网友C:
引用楼主1054550600于2012-05-20 18:54发表的 350KW电动机采取那些方法保护最理想 :
我厂的低压鼠笼电动机有不少大功率的;100kw-350kw十几台;现在的问题;在热保护除外。还有那些方法能保护电动机;因为在轴承不断黄油的情况下;轴承同样也要损坏;特别是350kw的电动机用互感器串电流保护不是理想;也没有这么大的热保护;请教同行;有没有效果好的保护;

互感器二次侧一般为5A,用5A的电机智能保护器,按电机参数整定,保护起来很灵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软起动器。我给客户做得全用的软起!实际效果很好!保护很到位!变频造价高版主可以查一下软起,希望能帮到你!可以交流一下QQ1019877387请注明:工控人家园

软起只是启动的时候保护,启动完后又要转换到接触器运行的,这时软起就不起保护作用了。

网友F:
电流互感器+延时继电器 不就可以搞定的么!?
互感器有1000:5A的啊   750比5安的也有的!

网友F:
电流互感器+延时继电器+电流继电器

网友G:
看看这种行不,这是老样本,其它品牌可能有合适的.
附件: BHQ-S-C系列电动机综合保护器.pdf (397 K) 下载次数:35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H:
用数显电流表带报警输出的试试

网友I:
可以加一些溫度傳感器和儀錶串加在控制線路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软起只是启动的时候保护,启动完后又要转换到接触器运行的,这时软起就不起保护作用了。

我用的是西门子SIRIUS软启动,是全程过载保护功能,不是启动时才有保护的。

网友J:
   西门子的电流监测继电器3UG462用它吧!灵敏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