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仿真问题

楼主(2012-05-20):
为什么GT Designer 3软件中将编辑好的程序进行仿真,结果老显示没有安装Gx Simulator,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它不是已经告诉你了没有安装Gx Simulator啊!!!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不是已经告诉你了没有安装Gx Simulator啊!!!
不错啊,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C:
在安装一个Gx Simulator吧

网友D:
把GX Simuiator装上。

网友E:
有可能他用的是老版本的GX-DEVELOPER,新版本的GX-SIMULATOR都自带了,建议安装最新版本的GX-DEVELO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