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1、控制要求:
(1)按下触摸屏上的“启动”按钮,1#电机Y启动,1秒后,1#电机△启动;相隔T秒后,2#电机Y启动,1秒后,2#电机△启动。
(2)按下触摸屏上的“停止”按钮,所有电机不管处于何种状态都停下。
(3)能显示两台电机的累计工作时间,停电也不会改变。定时范围是5~10秒。
(4)实用功能指令(MOV)编写程序。
2、操作要求:
(1)画出PLC的I/O分配图、PLC的梯形图和触摸屏的画面。
(2)两台电机能顺序Y—△启动。
(3)显示累计工作时间。
(4)触摸屏有“启动”、“停止”按钮。
(5)在触摸屏能调整T的大小。

接下来是笔者自己的学习笔记

先看清楚题目的要求:
星三角启动
那么我们控制一台电动机就需要三个继电器啊,那么就需要三个输出。

在上图中可以看见笔者我用了M0这个软元件
还有D0 还有C100 C101 C102这三个字软元件
应该题目中有说到要记录运行时间还有停电保持
所以笔者用了三菱PLC FX2N中的C100开始的断电保持型计数器
通过手册中得知C100--C199共100点
为什么我要用两个按键M0,M0不是同一个软元件吗?
这里我来解释一下吧。
我在按键上做了一些设置
一般情况按键

我们用的都是点动
而我这次用的是置位还有一个复位
这样有什么用呢?
接下来我会在我的PLC程序中作出解释
触摸屏的大概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说笔者的程序

在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在触摸屏上用两个M0
这里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明白了
我利用置位的M0去触发1#电机星接启动
用M0的复位下降沿的脉冲去停止全部电机

时间间隔的启动电机不同的接法。

时间显示的方法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