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PLC控制功率调整器
(1)用PLC温控模块控制功率调整器,用485通信,热电偶,PID如何控制功率调整器。
(2)用PLC温控模块控制功率调整器,用PLC电流输出4-20mA控制功率调整器,热电偶,PID如何控制功率调整器。
(1)和(2)哪样方式更好。向达人学习。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我也遇到温度控制问题。温度相差大,用自整定控制可能比PID好搞点吧,正在研究中,楼主解决后分享下

网友B:
2方式好

网友C:
建議用表頭控制

网友D:
2种方式较好能和智能仪表结合

网友E:
直接使用 PID溫控模組 或許會比較好一點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我现在在做一个类似的控制 !PLC 变频调速 触摸屏! 温度控制 用的是 AD DA 输入 输出控制方式!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