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我这一台机器触摸屏这段时间个一头半月就烧坏232通讯芯片。详情:机器11年初投入产,Q系列PLC和一个三菱F900系列触屏连接,今年3月开始一头半月就烧坏一个232通讯芯片。检查接线没问题,PLC电路也有隔离电路,接地良好。室内使用,非雷击。请问怎么回事呢?请经历过类似遭遇的前辈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阁下所说的232芯片是PLC的通信模块还是USB转232电缆里的232芯片?
最好还是给用电的仪器单元都做好接地.单独接。还有就是拔插cable时.哪怕是通信cable,可以的话.关了电源再进行.
我们这里也是有个KEYENCE的测试高度的显示表.也是偶尔烧坏接口.导致无法传输高度值.

网友B:
把示波器连上去跟踪一段时间
锅专家
如果您有烦恼,
如果您缺少背锅人,
如果您百思辗转不能入眠,
如果您扛不住压力,请找专业背锅侠。
我们秉承一贯作风,
锅背的快准狠,锅背的专业专注执着;
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中,发挥出您真正的价值和优势
专业背锅,快选锅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阁下所说的232芯片是PLC的通信模块还是USB转232电缆里的232芯片?
最好还是给用电的仪器单元都做好接地.单独接。还有就是拔插cable时.哪怕是通信cable,可以的话.关了电源再进行.
我们这里也是有个KEYENCE的测试高度的显示表.也是偶尔烧坏接口.导致无法传输高度值.

烧坏的是触摸屏的芯片,我这个也是用于显示高度值等数据的。至于接地方面已经做得滴水不漏了。2楼的前辈这个方法值得试试,谢谢。

网友A:
说得还是没有具体呀.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