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有规定:空开或负荷开关的接线一定是要上进下出的吗?

楼主(2012-05-20):
国标有规定:空开或负荷开关的接线一定要规定上进线下出线的吗?如果我从下接进扩,上接出线又会怎么样?

网友A:
呵呵 别的开关影响倒是不大 我只知道漏电开关要是进出搞反了 就合不上闸 这个本人昨天刚实践出了的

网友B:
国标不清楚,德国佬的设备确实有这么干的,害得我差点出事,幸亏随身带电笔,不然就挂了!

网友C:
很正常,高压进线柜断路器都这么装。
海纳百川

网友D:
是的;低压方面;漏电保护器除外;断路器上下进出线没有关系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E:
如果是空气开关或者负荷开关哪么一定得要上进下出,因为这是为了安全考虑,还有一个就是习惯性的问题,在很多时候,我们去修设备的时候第一反应就会上面是进线,下面是出线。如果接反,往往容易出事故,我曾经把空气开关关断后,用万用表量还有380伏的电压的,有的时候就算是关掉电了,也必须确认一下,做多了,自然就会痒成一成习惯了,安全是大事啊,。高压分断器这些有也从下往上的,可这些一般都是远程操作,或者按钮分断。

网友F:
国内与国际上还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但在航空飞机上有明确提出,提出任何接线必须用标识。
线,你随便接,但一定要有标明出来,以免害了你的下一任工控人员

网友F:
我们这里在09年有一个工控人员,有N多中间继电器都是用线接在一起的,以为都是220V的进行(其实有部分是24V的),没仔细看,在晚上改线路的时候 把所有的全部接上了220V,导致烧坏了近30万的设备(SICK扫描仪 变频器PLC等) 烧得可歌可泣,哥至今都如此的佩服。
所以一定要有标识!!!除非你想害人

网友G:
漏电不行~其他可以倒是可以~不过根据习惯问题 容易出事

网友H:
高压、漏电的不可以,低压的没关系的,安全第一

网友I:
赞同5楼说,不是很用就是对的,要考虑安全和习惯,还是上进下出好

网友J:
应该没有规定,至少我没见过,而且施耐德手册上专门有说明下进线需不需要降容使用的,欧标的电路图上一般都会要求进线端有带电标记.

网友K:
不安全 不符合安规

网友L:
为安全考虑,还是上进下出。

网友M:
下面的有灭弧室,你倒着接也可以用,只是短路跳火的时候就不好了。

网友N:
在大电流动作时会出现拉弧现象烧毁开关。

网友O:
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标准怎么能行!
每天一点点

网友P:
呵呵,又来一个怀疑1+1到底是不是等于2的人。上进下出是约定俗成的的经验,可以把它当作公理。不必怀疑!要是任何前人总结的经验都怀疑的话,人类文明会停滞不前!

网友Q:
习惯上进下出,不过表明更安全

网友R:
比較危險這樣接線,

网友S:
变压器的出线到低压总开头就是下进上出的,有什么不可以。而且只要是成排的电源开关柜,总开关大多都是下进上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