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有两条滚轴分别由两台电机带动,速度由变频器控制,要求这两条轴同步,要怎么做,加装编码器可以吗?有直接过的师傅请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求指点迷津

网友A:
加装编码器可以,但成本太高。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一台变频器输出0-20MA的信号给另一台变频器使其同步(但有一点时间差)

网友B:
你可以通过PLC来实现的,我厂的纸机就是要求十几台电机同步的

网友C:
用一个电机带动两条轴!

网友D:
功率够的话,用一个变频器驱动两个电机,可以吗?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E:
分别调整2变频器的参数也可以的。特别是在2轴直经不一样的时侯。

网友F:
你没有说清楚是位置同步还是速度同步。。。。如果是速度就比较容易,,,是位置的话用PLC编,,程序量好大。。。扫描时间太长不适合高速。。。最好用丹佛斯的变频器或施奈德的变频器加位置同步板。。。。

网友G:
可以,好像不是很实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没有说清楚是位置同步还是速度同步。。。。如果是速度就比较容易,,,是位置的话用PLC编,,程序量好大。。。扫描时间太长不适合高速。。。最好用丹佛斯的变频器或施奈德的变频器加位置同步板。。。。

如果同步要求不高,不必选用以上两个品牌的变频器,价格太高,现在好多变频器都可以安装PG卡,日立的SJ-700,台达的C2000等等,都可以通过编码器进行同步控制,精度较高。

网友I:
可以用变频器同步卡来办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没有说清楚是位置同步还是速度同步。。。。如果是速度就比较容易,,,是位置的话用PLC编,,程序量好大。。。扫描时间太长不适合高速。。。最好用丹佛斯的变频器或施奈德的变频器加位置同步板。。。。

师傅是速度同步啊,请指示

网友J:
你的问题都没有有说清楚 讲了也白讲

网友K:
很简单的,相差点,变频器在修正的频率就是了

网友L:
如果轴近的话,可以考虑机械同步,简单稳定。

网友M:
直接取变频器的0-10V信号,机械的转速比不一样的话,可用模拟量模块输入到PLC ,乘以系数比微调保证同步,如果你能取到稳定的转速,也可以用编码器直接输入PLC,
锁螺丝机

网友N:
可以用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O: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
无独有偶啊

网友P:
很简单的,首先两台最好是同样的变频器!然后使用电位器同时调节两台变频器的频率,再加上两个转速表,然后用上下键来微调每台变频器的频率!转速可以做到误差5转之内,能满足的条件!我在造纸厂就是这样做的!两台同步……有了转速表很直观的看到转速,多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很简单的,首先两台最好是同样的变频器!然后使用电位器同时调节两台变频器的频率,再加上两个转速表,然后用上下键来微调每台变频器的频率!转速可以做到误差5转之内,能满足的条件!我在造纸厂就是这样做的!两台同步……

该方案切实可行

网友R:
用一台变频的模拟电压输出去控制第二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这样不是简单有效?
无独有偶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R:
用一台变频的模拟电压输出去控制第二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这样不是简单有效?

这样做精度不高而且滞后的现象会存在的……好多模拟量输出都不是那么非常准的

网友S:
用失量控制就可以

网友T: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可行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U:
5楼说的方法当然好了,用一个电机带动两条轴!但人家给出的就是两台电机啊!
可以用同步控制器来控制,或者用一个信号发生器来同时给两个变频器。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