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dbon 指令在信捷plc上用哪个

楼主(2012-05-21):
三菱plc dbon 指令在信捷plc上用哪个哪位前辈能讲解一下

楼主:
没哪位前辈知道吗

网友A:
你是说DBON指令的解读?
DBON中文名叫ON位判断,16位为BON,32位为DBON.
例指令:
LD X0
DBON D0 M0 K9
意思是指:如果X0为ON时,32位D0中的二进制数值第9位为1时,MO则为ON,
如果第9位为0时,MO为OFF,另外当X0从ON转为OFF时,MO将保持X0断电前的状态。
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