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仅当延时继电器用,点数没有要求,只要求性价比高,请问各位大侠选用三菱的哪个型号?

网友A:
FX1S-10MR-001

网友B:
FX1S-10MR-001
QQ:532904130

网友C:
可以不用三菱的,用西门子LOGO!系列~
8点数字量输入、四点继电器输出就几百块钱~
zsh340

网友D:
楼主说的这个要求的PLC应都只有几百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E:
基恩森  FX1N-14MR   160  完全兼容三菱软件

网友F:
如果只当延时继电器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不就足够了嘛。最多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G:
点数多吗?不多就可以不用PLC。几个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点数多吗?不多就可以不用PLC。几个继电器就搞定了

万一是复杂的逻辑控制呢?你就想的简单?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当延时继电器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不就足够了嘛。最多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万一是复杂的逻辑控制呢?你就想的简单?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I:
FX1S-10MR,六入四出便可了,我价格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