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我的设备是生产单个工件,一个工件要踩动5次脚踏板(有人踩动快,有人踩动慢),我怎样设计程序让每个工件做出来用了多少时间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还有就是我的气缸上装有感应开关,气缸不能运行过快或过慢(只要过快或过慢就让触摸屏显示故障出来,提示移位过快或过慢),这样的程序该怎样设计

网友A:
踩下后设个时间才动作啊,就可以知道用多久时间做一个工件了,气缸用时间控制,到时间没有到位或过冲就报警好了

网友B:
确定工件成品数量我的思路是: 用加工最后段的感应器动作反应状态 + 一个工件加工的某个或多个重要过程中感应器状态。过快或过慢用感应器的下降沿或上升沿作时间继电器的启动、清零等等与一个时间点比较即可判断; 而把某个数据寄存器附给添加在屏上的报警指示器图标就可以显示出来的

网友C:
这些都是机器很重要的东西。你所说的是做一个工件的标准时间简称机器的TCT.  这是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这直接影响到机器的效率.日本人韩国人对这方面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尤其是自动化的生产线.(即5台以上机器连续作业完成产品加工组装测试的产线.)对TCT的要求就更高了.比如TCT是10秒的机器.要求每个工位的时间都必须小于10秒.那么才能说机器做货的时间是正常.假如有几个工位超过10秒了.那么效率就会受影响了.天天搞这个玩意呀。烦恼得很。
比如从投入物料开始算起.到工件出来结束.这个时间就是工位的标准时间. 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可以把计时器里的时间传到一个寄存器里.每做一个货刷新一次显示时间.再搞一个超出标准时间的计数.看看每天每班,超时的次数是多少.这有的和作业员投放取物料的速度有点关系.
气缸方面的超时报警也很好搞.在气缸运动平稳的情况下. 设置出来.比如长气缸行程的就搞好几秒.
对于脚踏开关的.程序方面.可以这样搞.当一个动作完成了.机器搞个小的蜂鸣器提醒作业员这个时候需要踩脚踏开关了.
不然他就 是在那里猛的乱踩.开关也很容易坏的.
  • 下载积分:+3(dusiyong168) 热心助人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D:
    不是很复杂的事情,要想得简单一点。
    请多关照!

楼主:
    3楼回答的很正确,不过我还是有点没搞明白,还是谢谢了

网友C:
    这样说.也许形象点.比如做液晶模组的生产线.
    1.玻璃上料机,
    2.EC(玻璃清洗机)
    3.COG(IC组装机)
    4.FOG(FPC假压和本压机)
    5.UV(UV胶封装及UV照射)
    6.FPC黑胶封装机
    7.黑胶晾干及下料人工外观检查.
    这是全自动的生活线.只要人工添加物料即可.整条生产线的TCT是12秒.也就是12秒会产出两片液晶摸组半成品。
    按照12秒计算.一个小时是要生产600片玻璃.这就是效率百分之百了.
    但是机器总是会有报警的.所以就会对效率进行影响.如机种切换.机器清洁时间.定期保养检查.(每天的和每周的)
    即时的报警称为instant loss.真正修机的就称为break down.
    如果效率没有达到.分班次.公司开发有一个专门的系统.统一收集每一台机器的或产线的报警记录和产量的.
    一搜索就知道这台机器和产线的问题在哪里.而且谁修过机器也会知道.每修机器之前都要点代码.或是根据机器的报警代码来输入.
    没有报警的找一个相似的代码来输入.别人一看系统里的维修记录就知道你修过了什么.维修完毕之后.还要输入你的工号.别人也会知道是谁修过这台机器.当然也可以在电脑系统里填写维修所做了什么动作.

    所以说别看是一个机器的气缸简单的速度快慢.搞得好.做出来产品品质又好.多做机器货.也是可以适当调快速度.
    当然是在保证气缸的寿命和产品的品质条件下.
    这个东西学问大得很,其实机器的效率能达到80%.算是很好的了.平时多关注机器报些什么警.做好维护计划.毕竟能提前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机器的稳定性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不然.今天换马达.明天换气缸.后天换皮带.就没什么效率可说了.

网友D: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楼主要具体的编程,且楼主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了呢!
    请多关照!

网友D:
    第一次踩下去开关的上升沿激活一个计时器开始计时,同时有一个计数器记录至第五次踩下去开关的下降沿触发停止计时。
    设置气缸运行正常时间范围,然后比较大小,不在范围内的都报警,也可以分出来时间过长或过短报警。既然是气缸,它运行的快慢就与气压有直接的关系,需要调试好,并且此条气管从主管道分出来后最好不要和其他设备共用。
    请多关照!

网友E: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D:
楼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啊?
请多关照!

网友F:
用 m8012  脉冲计数,换算时间就好了

ld m8012

incp d0

比大小 d500  d501   时间嵌位

ld>  d0  d500

ld< d0   d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