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电脑与plc能连接上。但下载时出现提示:连接了MELSOFT系列未对应的设备   请指教为什么这样?

网友A:
把PLC通讯口有个开关,打下来就可以下载了。PLC没停止,程序传不进。
努力!

网友B:
换老版本的软件看看,如果还不行,则你的PLC可能是山寨的。

网友C:
学习到了
学与习
zsh340

网友D:
是不是电脑与其它的东西(共它人机,伺服联机等等)连接啊?先关掉电脑与其它东西的连接后再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