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远程显示问题

楼主(2012-05-21):
现在有一个三菱F2N-64MR的PLC,人机是威纶通的,TK6070IH的,现在工作情况是对几个工位进行计时,然后想要在工位上安装个显示器显示当前的计时时间,请高手指教一下,需要再加配哪些硬件,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我的方案是在工位上安装自带计时计数功能的显示模块,由开关量触发计时,此开关量由PLC控制,与PLC内部计时尽量同步。

楼主:
谢谢!这个也可行的。可是外部和内部计数的基本频率还是会有差别的,会有些小误差。有没有一个模块,我把PLC内部的N个数据发送到这个模块上,然后外部N个显示器连接到这个模块,读取对应地址的数据。这样子子准确度很高了,也很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