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好了GX DEVELOPER软件,怎么打开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求解,请各位大侠伸手援助、、、

网友A:
安装时未装好!关闭所有应用程序(包括杀毒软件)重装一次。
可能会OK。

网友B:
安装在默认位置试试,我也遇到过。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还是一样啊,没有用的、、、

楼主:
各位大侠,还是没有用啊!现在我急用,有没有谁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C:
这个问题要格式化系统然后重装系统再装软件才能解决,祝你成功!

网友D:
兄弟,我之前也出现 过你上述的运行错误。可以打开gx软件但不能新建程序。如果你之前安装过后又删除但没删除干净有残余破碎文件或根本就没删除就又重新安装了一次 ,可以找出电脑残留的gx软件碎片然后删除或直接重新做一遍系统。 安装时规定是要关闭所有 应用程序包括杀毒软件《我从不关安装好多次了也一样可以用》再有一点就是最好安装在C或D盘。安装的顺序里面应该带有说明。首先要安装woinds的通用环境然后安装gx软件。

网友E:
如果可能可以试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这个软件有些盗版系统是可以装不能用的

网友F: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系统重装以后就ok了

网友G(2012-12-27):
换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