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这个简单的逻辑为啥Y003没有输出

楼主(2012-05-21):
上述两幅图,梯形图里第一幅在前,接着是第二幅。
当Y002=ON时,紧接着X003 = ON , X004 = ON 接通一次时,Y003为什么一直没有ON过?
我这个接的是电动机,当正转运行时,X003和X004传感器分别导通一次(计数器分别计数一次)时让电动机停止运行
结果这个梯形图运行时,PLC控制器里一直是Y002在亮,Y003一直不亮(就是不停止),请教错在哪里??

网友A:
Y002靠什么置ON ? 把全部程序贴出来才能分析。

网友B:
我试了下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C:
程序自己逻辑错误。因为当Y3将要亮的时候,你又讲C0/C1复位。这样Y3将不可能得电。为了确认这个判断可以零时将复位C0/C1取消看看。

楼主:
3楼的,我取消C0 C1的复位,Y3就会得电
这个没错
问题是我程序里一定要对其进行复位操作的,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D:
将第一幅图中的Y3改为上升沿如何

网友E:
楼主要习惯使用上升沿、下降沿及保持指令~
可以参考五楼的做法,将Y3的a触点进行上升沿处理!

网友F:
5楼说的对用PLS指令
每天一点点

楼主:
改为上升沿后Y003也没亮. 感觉还是错在复位RST上
额外的问一下,所谓的RST复位,是不是对开关量(比如ON的变成OFF, OFF的还是OFF, 寄存器D型的值变为0 ?)
纯外行新手。

网友E:
看看你的Y3 “ON”是怎么保持的!!!

网友D:
按你编的逻辑,Y3不可能常亮,它只是个脉冲信号,如Y1,Y2,C0,C1能被正常复位,就没问题,另外Y3输出线圈不能在程序中复用,另外把第二幅图最后一行改为单独一行,去掉Y2这个条件试试

网友G:
把复位的程序放在最后看看,从上而下循环扫描的

网友D:
我编的例子

网友C:
如果允许在Y3得电后一段时间后将计时器C0/C1复位,你可以用Y3使定时器延时后复位计时器,方法很多看你如何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