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功能使用什么指令编写出来的那?

楼主(2012-05-21):
一台机器运转正常时,主轴带动端部的半个圆盘转动,接近开关接收这个断续的信号,当机器发生故障时,主轴不转动因此接近开关无法接收到这个断续的信号,使得整个PLC无法继续执行下一步工作,特请教这个功能使用什么指令写的那?谢谢!!!

网友A:
用时间检测,到达或超过这个时间说明运转有故障,再做进一步处理。

网友B:
用比较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C:
接近开关的常开&常闭各於一个定时器,任意一个定时器置位使机器停止...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D:
检查该接近开关的导通时间及断开时间,无论那个时间超过都说明主轴已停。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俺看来接触少了,这方面还没有考虑到,非常感谢!!!

网友E:
我怎么看他的这个机器是安装在墙上的呀,不会是以墙为机体吧?

网友F:
用时间来检测即可

网友G:
同意3楼4楼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他的这个机器是安装在墙上的呀,不会是以墙为机体吧?
机器是在地面上下挖一个方坑,
PRV指令是个高速计数器读取指令,里面的指定端口是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H(2012-08-04):
PRV是读取各个脉冲输出端口发出的脉冲量的。。。可以根据PLC来设定里面的端口。

网友I:
版主的方法很好,我经常用着个方法

网友J:
版主的方法很好

网友K:
用时间来确定脉冲数量去检测

网友L:
计时器检测方法,5s或7S之内必须再次检测到该信号,否则视为出故障,告警

网友M:
不会只有这个功能吧,是不是有轴的位置检测啊,也就是在轴到达某个位置时机器第二个动作启动啊,

网友N:
用这个点做个暂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