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救命问题

楼主(2012-05-21):
我现在的Qna系统PLC的CC-Link网络主站模块上ERR异常信号灯一直在闪,用软件GX去做CC-Link诊断去检测却是正常,没有异常问题。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哪位兄弟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应该是有一个或几个从站没有通电造成的。

网友B:
排除楼上所说的原因,剩下的就是参数错误,比如你设定了某个站号,但是实际上这个站并没有使用。

网友C:
可能是有分站点没有得电吧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指点,CC-Link网络都检查过,每个站点都正常的,参数也检查调整过,结果都一样。
如果站点有异常的话,GX软件能诊断出来的。问题是软件都没有诊断出异常问题了,所以无处下手。
我现在就不管那个报警信息了(视而不见)。系统暂时运行正常。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