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解答下谢谢

楼主(2012-05-21):
三菱就是用什么指令能使一个程序中止!等故障排除后再继续呢!

网友A:
自己写个暂停的程序就好啦

网友B:
引用楼主657742860于2012-05-21 14:50发表的 哪位大哥解答下谢谢 :
三菱就是用什么指令能使一个程序中止!等故障排除后再继续呢!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指令让程序停止的吧 现在的话 一般都是用个暂停按键 然后整个程序都有这个按键的触发 跟一个开始键互锁 开始了就断开暂停 希望对你有帮助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中断指令

网友D:
全部禁止输出继电器 M8034吧 在前面串个常开点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PLC的程序是不能停止扫描的。你可以用跳转或者子程序调用,或者主控命令,不去执行主程序。

网友F:
自己搞个暂停程序

网友G:
触发一下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