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一种对检测距离很敏感的传感器。

楼主(2012-05-21):
传感器是垂直上下移动的,现在假设传感器离检测体100mm时动作,100.5mm时不动作,也就是对距离精度要求很高,试过光电开关,不是很稳定。(是一个三坐标机械手,传感器装在Z轴上,用伺服带动,问题是要检测的那个面,也就是工件的高度也是变化的,而且不能与工件表面有任何接触。)

网友A:
超声波检测开关,模拟量输出.精度比较高

网友B:
用限位开关加杠杆原理呢?

楼主:
超声波检测开关,模拟量输出.精度比较高
----------------------------------------------------------------
有没有便宜点的方案,就一个开关量信号,不用测它的距离

楼主:
用限位开关加杠杆原理呢?
----------------------------------------------
检测面的高低也是变的。

网友C:
用位移傳感器,德國產品比較好,測間隙很好用

网友D:
若是机械上能达到,做个电位器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E: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用位移傳感器,德國產品比較好,測間隙很好用

网友F:
检测这个距离的也不算精度好.主要是想知道你要测量什么东西.
其实KEYENCE的东西很好.是贵了点.把你的要求和他们的技术人员咨询.
他们会给意见的.本身来说.伺服对这个距离还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G:
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

楼主:
考虑过位移,不过价钱都在10000+,能否光纤加一个聚光镜。

网友H:
说得不是很清, 方法很多,应以工程达标为准,这个要求成本及精度差异太大,仅就计量这个精度单项成本而言,高的要上万元的都有,不在少数,当然几百元的成本方案也有,如: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和拉杆式电位器相比,前者要几千上万,后者有的只是千元左右,有的只是几百元,如果是步进电机的动动测量,这样的精度要求,完全可以不用测量部件,直接精脉冲即可算出来,重复精度不低于0.5MM,我们在测量过程中五毫米的距离可以达到4个丝以内的重复精度

网友I:
光栅尺,精度最高

网友J:
用光电开关或者光纤开关也可以的吧,有些光电开关可以检测距离,设定动作区间,应该几千就能搞定吧
只是长期使用,稳定性不知道咋样,还有就是检测面光洁程度的影响,0.5mm的精度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直接测100和100.5精度不高,能否靠近些,测5和5.5mm,当然再大点也可以,但是相对精度就要差一些
下载积分:+5(王大饼)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初步决定用基恩士的激光传感器,距离可调,对反射面的颜色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