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X0-20MT-D 可不可以跟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2-05-21):
不懂三菱PLC 不知道 FX0-20MT-D 可不可以跟触摸屏通信?有没有脉冲输出功能?

楼主:
淘宝上搜的,标的这个型号,想整个便宜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FX0N吧?MT是晶体管输出,MR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B:
所有的PLC都可以与任何品牌的屏通信,就单单学习只用可以选用小型的PLC10点的。要求脉冲输出就要用晶体管输出就是所谓的MT机型。
努力!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