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30点PLC加CPM1A-DA041模拟量怎么写地址?

楼主(2012-05-21):
CP1E30点PLC加CPM1A-DA041模拟量怎么写地址,我用80B8 809C传送102和103 没反应,高手帮我一下。

网友A:
#80ee #8000 选定通道

QQ980347789

网友A:
从前面最后一个通道起,后面就是你所加的通道。

QQ980347789

楼主:
感谢你支持,我第一次做模拟量。

楼主:
2楼朋友,帮我编一下这个模拟量输出 ,我怎么搞模块也没输出啊,设置一个D500为1000字模拟量输出为0-10V
tqtji

网友B(2012-12-16):
第一次循环 MOV#8099 105 从前面最后一个通道起,后面就是你所加的通道。设置一个D500为10000字模拟量输出为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