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编模拟量PLC

楼主(2012-05-21):
我有一台油压站要控制流量大小和压力大小,要用PLC来控制,请哪位大师指点。邮箱是
-lyj7375@qq.cn
.

网友A:
找PLC供应商要就好啦,一般他们都可以提供参考的,关键是硬件的选择,比如:带模拟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比例阀,确定这两样后,就可以了,程序的话只是几行专用指定就可以了,只是编程过程中的运算方法,及硬件的配套协调是工程中的耗时主要点

网友B:
同意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