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下这个接近开关能这么接么?

楼主(2012-05-21):
我接的负载 是一个24V的中继的线圈,
但是不能保持啊,所以想自锁
接近开关输出的状态下 黑 和 蓝能短路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可以啊 我这样接过一次
!!!

网友B:
接个电路试下不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吗

网友C:
上面接近开关的接法是正确,黑兰线不能加中继常开点
海阔天空

网友D:
是这样接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本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则是自锁。但是如何解锁还需要你选择其它方式。
实际上接近开关动作,反应到输出就是黑、兰线的通、断。

网友F:
支持5楼,要注意NPN与PNP是两种极性相反的接近开关,NPN的输出端与负端短接、PNP的输出端与正端短接不会损坏,我就经常这样用接近开关的输出端作触发后继电器自锁。

网友G:
这样的用法有什么好处么
不还是要控制断开中间继电器,以准备下次使用
如果使用PLC的话更加不必这样使用了,没啥意思啊

网友H:
线圈不要太大呀,
否则会烧开关

网友I:
下图是很久以前我设计的一个电路,用在机床上N年了,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I:
细线方框内是接近开关,1 2两个是两线的,第三个是3线NPN型的

网友J:
自锁是靠外部辅助触点互锁的

网友K:
可以接自锁,但是没法解锁

网友L:
想搞工控还是要学好《电力拖动原理》,《电子技术基础》这两门基础课啊。想走得更远就要付出更出的努力。

网友M:
正确接法

网友N:
黑蓝线短接后,即使接近开关没有信号,开关也有输出呀,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O:
接近开关带中继要自锁需外接电路,楼主用于循环电路吗?

网友P(2013-03-29):
棕色接+24V。黑色接中间继电器的+,蓝色接0V
佛山地区ABB代理 。

网友Q:
你这个,应该是 PNP啊,不是NPN啊

网友R:
黑蓝短接就直接通电了。接近开关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S:
可以自锁,但是近接开关只能当作自锁的触发信号。如果BLUE各BLACK两线短接,那近接开关作何用?
例如,近接触发DC5V~24V的继电器并自锁,再让继电器去控制交流接触都行,这不是好难的电路、、、、、一级级放大那样

网友T:
可以。自己拿东西 就联系

网友U:
完全可以。

网友V:
你接法不对,支持26楼接法

网友W:
和和,基础。。。

网友X:
这种东西也需要讨论??

网友Y:
NPN传感器导通时是低电平输出

网友Z:
留个爪印后来需要

网友AA:
黑蓝之间接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