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用于变频器闭环控制中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编码器用同步轮通过皮带与电机所带的负载连接,用艾默生的变频器进行闭环控制。如果编码器坏哒,或者皮带掉了,闭环控制会失效不,变频器给电机的频率会失控不?

网友A:
闭环控制,编码器坏,变频器马上报故障停止输出。

楼主:
但是我们在一次调试中,在艾默生变频器F5.06中输入我们生产工艺所需的转速3000转/分,从变频器的显示面板上查看,编码器反馈过来的就只有2700转/分左右,导致变频器一直提高频率,造成电机转速过高失控。 如果中间的皮带掉了,变频器会报警停止运行不?

网友B:
不会报警

网友C:
变频器说明书没有吃透,肯定的说是从来没有仔细看过一本

网友D:
兄弟 首先你咬明确你的编码器装在声明位置 与电机同轴芯?还是与你的传动装置(比如转轴皮带轮位置)?与电机同轴心的话编码器坏了计不来脉冲数会撞车,与皮带轮同轴也计不来脉冲数,电机不会停还是会撞车。还得看你的程序设计呀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