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一个问题,S7-200CPU224XP有两个通讯口,哪个可以做编程口?

楼主(2012-05-21):
请问师傅们一个问题,S7-200CPU224XP有两个通讯口,一个与触摸屏连接,一个与上位机连接,哪个口子可以做编程口连接电脑?连接电脑时要不要进行通讯的设置?我想把PLC里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

网友A:
两个是通用的,都可以,不过一般用第一个,应该先设置好电脑中的通信在连接PLC,别忘了电源

网友B:
两个口都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