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GX三菱编程软件在线修改问题

楼主(2012-05-22):
上次看到,好像GX程序可以在线修改 快速写入PLC 求教!怎么快速写入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在选项中,选择修改后写入PLC,一次不能修改多条啊,最多两个

网友B:
GX Works2可以有个监视(写入模式)的,PLC通电连接电脑,打开电脑程序(必须和PLC里面的程序一致),按Shift+F3,,连接上了以后就可以修改程序,直接按F4写入PLC。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C:
修轉換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二楼和我操作习惯一样.

网友E:
采用2楼的方法。

网友F:
转换成写入模式或者监视写入模式,编辑好后不要变换,
用Shift+F4进行运行中写入
要注意所写入的部分会不会造成安全问题,因为PLC在运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