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三菱 MR-J2S-200B驱动器CN3怎么也要装接头???拔下接头,系统报警E6伺服紧急停止警告。有人解答一下吗?和PC的通信线怎么做啊??[    post][/post]

网友A:
B的驱动器SON跟ENG是在CN3插头里的!
通讯线跟MR-CPCA的线是一样的!

网友B:
ENG没接,我记得在参数里面设置一下好像可以去掉的,好久没用记不清了,要看一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的驱动器SON跟ENG是在CN3插头里的!
通讯线跟MR-CPCA的线是一样的!

能上个CN3的引脚定义图吗?通信线一样, 不是也会报警E6 。各个论坛里关于伺服设置软件的实际使用贴没看见有呀。

网友C:
你这个伺服驱动器是原装的吗?EMG SON应该是CN1B里吧!A系列是的,CN3是通讯用的

网友D:
二话不说,上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上的图。能把这个PDF文件发个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的吗?EMG SON应该是CN1B里吧!A系列是的,CN3是通讯用的

不用怀疑这俩伺服驱动器是否原装的哦

网友E:
急停是常闭接法,接头拔下就在急停状态。

网友A:
上个图你看看!
更正一下,CN3没有SON,

楼主:
已联机成功,上自制通信电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G没接,我记得在参数里面设置一下好像可以去掉的,好久没用记不清了,要看一下手册

是不是NO.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