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怎么修理触点?

楼主(2012-05-22):
交流接触器怎么修理触点?

网友A:
为确保安全可靠性,不建议修理!
如果在特殊条件下需要做临时应急用,就是将主、副触点的平整度、间距、压力做一些调整。
如果触点不平整,通过打磨解决,动作间距与压力通过塞尺或者纸什么的,将三组主触点调整至间距压力一致。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指的修理是何意思??一种是将触点重新加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翻新,一种修理就是找个坏的接触器在其上面找个触点好点的来替换当前接触器触点。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不建议维修,维修后有时也会得不尝失。坏了就换新的吧,给公司省了钱也未必能加薪水。

网友D:
建议换新的,修了过几天还会坏的

网友E:
小电流可以修一下,如是大电流接触器,可以换触点。

网友F:
维修后管不了多长时间又会有问题,到后来反而说你维修技术不行…换个新的好了…

网友G:
一个接触器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H:
建议。坏了就换新的吧。修理的接触器,不太可能。
修理可能会得不偿失的。
给老板省了钱也未必能加薪水。
如果几天后又坏了,老板反而会认为你的技术不行。如果造成了事故,可能还会让你承担责任哦!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I:
小电流的基本不容易坏,大电流的坏了基本上修了也用不久

网友J:
在没有备件的情况下修修是可以用的,但这个故障点还是存在的

网友K:
应急可以。但不能做正常使用!

网友L:
同意大家的发表

网友M:
小的就换掉,大的可以换触点

网友N:
换,又不是自己掏钱。

网友O:
有条件最好不要修,直接换新。

网友P:
修理过的触点用在小电流的地方还可以,但是就别用回原来拆下的位置

网友Q:
可以更换啊
互相学习

网友R:
小的就换掉,大的可以换触点
不断向前

网友S:
这世界还有这么省的电工?

网友T:
一个交流接触器能值多少钱.如果经常坏.电路和负载就要检查了.维修过的接触器.在安全上难以保障.,
最怕就是由于大功率的负载由于接触器问题导致安全事故,如火灾.等.划不来的。

网友U:
用绰刀把焦物戳掉,把触点面戳平,不要用纱布打磨光滑

网友V:
小的接触器不值得修,才多少钱哪?大的修了很快就坏了

网友W:
长期还是更换新品吧

网友X:
坏了换新的,虽然老板认为你本事好,一出马就能搞定,但是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
老板会认为这帮机修人员很空,整天没事做,所以工资也不用太高。

如果经常去马马虎虎的修,接触器上换个接触片,可以用个1个月,那1个月后,就又有活做了,如果换新的,说不定半年不坏了。这样,经常有事做,我认为老板才会重视机修人员。
虽然老板口中也说过,机修越是空,说明公司里设备越正常,维修费用越省,但真的空的时候,老板就会想方设法裁员。
我们公司从最多时候18个人,裁到现在6个人,其中2个是夜班的,所以白天只有4个人,基本上上班修到下班。(大大小小设备有150台吧,其中5吨行车都要30台以上)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Y:
呵呵,说的都有道理,换触点是最记号的

网友Z:
27楼说的好啊,同感!

网友T:
27楼猛呀。我们这里管它个啥。全部换新的。你不换新的。以后就天天被叼。同样的问题要是一个月内出现两次的话。故事就不好编了。百把块的东西都不算呀了。万把块的激光配件还不是找个时间换它一个。又没人说。看要没玩过的新玩意。要是有问题还不是换换。当是玩耍。这螺杆经常跑久了位置变。先优化参数。再换个伺服马达或联轴器什么的。再换它接的THK NSK的滑块或螺杆。管它有没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试它。换螺杆可是大事件。搞不好会死伺服的。全当这些是玩耍般。象那些KEYENCE
OMRON ,SUNX ,SMC等的配件。就换多了。光纤漏点光。换新的。那玩意也好几百的。放大器不好使。又换新的。仓库里好多配件呀。大功率的支流马达也有。8千块的气缸也有。折腾一下。主要是。换什么配件。也可以锻炼自己。

网友AA:
小电流可以修一下,如是大电流接触器,可以换触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T:
27楼猛呀。我们这里管它个啥。全部换新的。你不换新的。以后就天天被叼。同样的问题要是一个月内出现两次的话。故事就不好编了。百把块的东西都不算呀了。万把块的激光配件还不是找个时间换它一个。又没人说。看要没玩过的新玩意。要是有问题还不是换换。当是玩耍。这螺杆经常跑久了位置变。先优化参数。再换个伺服马达或联轴器什么的。再换它接的THK NSK的滑块或螺杆。管它有没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试它。换螺杆可是大事件。搞不好会死伺服的。全当这些是玩耍般。象那些KEYENCE
OMRON ,SUNX ,SMC等的配件。就换多了。光纤漏点光。换新的。那玩意也好几百的。放大器不好使。又换新的。仓库里好多配件呀。大功率的支流马达也有。8千块的气缸也有。折腾一下。主要是。换什么配件。也可以锻炼自己。

这家公司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