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2-05-22):
问题:伺服电机(1.5KW)移动到指定位置后又会超出越2至3mm,我量了下刹车电机也没问题。还请各位大虾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设备之前运作正常,最近才发生的问题)

楼主:
超过了2MM至3MM后,又会自动返回到指定位置

楼主:
是刹车电阻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用在Z轴上的呀,就是这个轴上下移动电机对不对,我有办法解决
下载积分:+1(65407380c)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A:
你说一下什么牌子的伺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安川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B:
伺服电机参数设置有问题,负载惯量改变后,需要重新修改参数
安川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C:
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点哦
减速机厂家

网友D:
驱动器设置问题,或者是制动部分问题,

网友E:
伺服电机到位时速度快是停不了的,会多转一下的。然后会回转到0,所以1是刹车。2是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