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2N-485BD与森兰变频器485接口接法

楼主(2012-05-22):
FX2N-485BD接口是;SDA, SDB, RDA, RDB,SB接线端子,而变频器是:485+与485-两个接线端口,请教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连接。我按照485BD的说明书采用下面接法无法通讯; SDA 与RDA并接再接变频器485+端口中,SDB与RDB并接再接变频器485-端口中。

网友A:
还是把5根线接上吧。从站并在一起,设站号,主站SD、RD交叉连接从站。我几年前做个与4台三菱连接的,只用到修改频率,所以只接了SD线,接收没接,给你参考下!现在用FX3G的PLC,只要线连接好了,变频器设置下,有专用的变频器设置指令的,很方便的。呵呵!是小辉吗?是否认得我?

楼主:
侠客是哪位,谢谢了。给个电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