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型变频器与三菱FX2N用485通讯怎么接线

楼主(2012-05-22):
想做一个工程,要用485通讯,把台达变频器和三菱PLC连起来,现在不明白这个通讯线两端要怎么接线。台达变频器的1-6个接线头要接到PLC的485通讯板上的那几个线端(RDA,RDB,SDA,SDB,SG)。请懂的人教我一下。

网友A:
台达好像是2线的吧

楼主:
是二线,但是要接哪二根线呢,怎么对应呢?

楼主:
已经搞定,接法家园上就有的。

网友B:
看三菱的手册,手册上有的。
RDA与SDA并起来接A
RDB,SDB并起来接B
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