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和 Mitsubishi

楼主(2012-05-22):
现在朋友有个项目 想找我 用Omron plc
问题是 我只做过Mitsubishi ,不知道 这两个差别大么
我没时间 去看了 请教大家 如果差别不是很大 我就应了 感谢

网友A:
差别还是有的,主要是你的项目复杂不,如果不是很复杂,几个星期就可以搞定了。

!!!

网友B:
如果楼主三菱学得够熟练的话,我想用欧的也不会太难,我之前一直学三菱的,欧的从没接触过,有幸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在用欧的,只玩了几个星期就把基本的玩得七七八八了

网友C:
欧姆龙用多了,你会发现有些地方确实比三菱好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有好几台进口设备都是用Omron 的,感觉它的 地址引用工具 很好用。
GX-Developer 没有这功能

网友E:
大体一样 OMRON地址是0.0什么的而三菱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