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显示脉冲数不准确

楼主(2012-05-22):
我用欧姆龙伺服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电机连接丝杠,用光栅尺检测位置信号,反馈给驱动器,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数(或者位置)与给定的数量不一样,而且每次运动相差的数量也没规律,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怎样解决?
十年磨一剑

网友A:
看看增益设置,滞留脉冲,还有看看脉冲线路有无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