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距器的选择

楼主(2012-05-22):
现遇到一问题:
检测液体的液面,当达到一定高度时输出开关信号给泵动作,泵动作后延时一定时间后液面低于设定距离就停止动作;
液体是水泥浆水,不可以直接接触,测量距离在大于300mm.
查过相关资料,说要么用激光测距或超声波测距,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建议?请给出型号。

网友A:
N年前做过一个搅伴站的控制系统,也和你说的差不多,就是控制砂浆液面的高低,我作的是微动开关,加一个做检测信号的,机器一直在旋转,当砂浆连续顶起微动开关,被顶起来超过五秒钟做为确认OK的信号,微动开关下面加了一块板,这块板是可以摆动的,摆动的时达到一定角度时,才可以触发微动开关,如果只是偶然一下两下是不会触发的,这个好简单,但维护较难,每个班要清理一次才可,否则是不可靠边的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

楼主:
二楼大才!
这个可能真的可以实现,我这里的要求就是差不多,但是像你这样说就是要用维护...........
这个就麻烦点,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用激光测距或超声波测j距成本高,机电的成本低,但性能要差一些
这位大虾有没有用过超声波测距器?可以说一说吗?
不断向前

网友C:
可以采用浮球杠杆推动微动开关,浮球采用塑料材质,连杆用不锈钢外包塑料即可,市场均可买到。
如果用机械扛杆,水泥浆会很容易凝固的,所以实现这个方法有点难度。

网友B:
我曾经开发一台打胶机使用过基恩士的激光液位传感器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
不断向前
jxh668

网友D:
我有一个

楼主:
楼上的同志可以说明白一点吗?有一个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