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一个电动机,转轴上挂一个小板子, 按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转动
在转动的过程中,在6点钟方向(即转动圆圈的正下方)有一个传感器,当传感器对面是小板子的时候,计数器加1

初始状态是,小板子停留在六点钟方向,这时候传感器已经接受到信息了(即我PLC控制器的X1输入在初始位置常亮,因为初始位置小板子就在传感器对面)
我现在想让小板子转动2圈回到六点钟方向,然后电动机停止。

程序我是这么写的

如上图所示,C0计数两次。
实际运行时发现,当转动一圈时,电动机就停了,我调试发现,转一圈时计数器已经计数两次了。

我观察了一下发现,我程序运行可能只要几ms,小板子在六点钟方向持续的时间要超过20ms,这样导致在六点钟方向,我即使计数C0 K5, 也是一圈就计数到5次了。

不知道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说清楚,请经验人士说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计数一次以后延时几十ms,然后再开始计数??

网友A:
使用上升沿脉冲触发?

楼主:
谢楼上的,确认可行。哎,外行啊,基本元器件使用起来还不明了。

另外,我请教一下,初始状态时,小面板停在6点钟方向时,电动机停止状态,但传感器已经计数一次了
电动机转了以后,只转一圈就到位置了,这个状态怎么处理一下?
是说我原打算转两圈的,因为初始状态已经计数一次了,所以转两圈的一律计数改成3次,转3圈的改成4次??

网友A:
你可以在启动信号后面加一个延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楼上的,确认可行。哎,外行啊,基本元器件使用起来还不明了。

另外,我请教一下,初始状态时,小面板停在6点钟方向时,电动机停止状态,但传感器已经计数一次了
电动机转了以后,只转一圈就到位置了,这个状态怎么处理一下?
是说我原打算转两圈的,因为初始状态已经计数一次了,所以转两圈的一律计数改成3次,转3圈的改成4次??

X3串联电机运转的信号;或电机停转时将C0复位。

网友C:
初始化对计数器复位LD M8002       RST 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