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连接编码器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12-05-22):
我的PLC是三菱Q系列的,连接的编码器是欧姆龙的,然后我用的屏蔽电缆连接到现场的,现场用手转动编码器,在PLC上监控的编码器的脉冲正常,但是自动的时候就有脉冲丢失,导致现场的位置不对,而连接编码器的线,50米左右,是不是太长了,导致的脉冲丢失,有一个距离更远的,编码器,我换成CC-LINK模块,就OK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应该是响应的问题

网友B:
屏蔽层尝试单端接地、双端接地等看效果。
若仍有问题可也换成CCLINK缩短编码器线缆长度。

楼主:
这些方法我都试了,效果不是很好,换模块的话成本太大了,再试试看吧,我想请教各位大侠,三菱的PLC连接的编码器 的屏蔽电缆的长度要求,是多少啊,有没有大侠知道的啊,谢谢啊

网友C:
距离的问题!10几米问题不大!50就算了吧!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看来就是编码器的线太长了,呵呵,没办法啊,只能加CC-LINK站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