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我是应届毕业生  现在找到了2份工作  面试都过了  一份是一家大公司的动力维修  做储备维修培养 主要是中央空调 还有空压机的维修  另一份是做变频器电机软启动的调试安装售后 公司很小    还有一份是家里人的朋友开的一个公司 是做控制柜 主要是发电机 的控制柜 但是那个老板今天问了我几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出来 估计没有多少戏  求家园里的大侠指点一二  我也迷茫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2份工作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我还在做毕业设计- - !PLC收放卷程序会么,求帮忙啊,毕不了业啦
我晕 毕业论文 自己写写就好了

网友B:
自己的路自己走
是的啊 但是想听听过来人建议嘛  毕竟自己没有经验

网友C:
动力维修知识面很广,中央空调,空压机,电梯,配电房之类的厂务动力,但你不一定全精通!变频器电机软启动的调试安装售后,时间长了就会精通!
谢谢了

网友A:
不会啊。。。打酱油太多,求楼主帮忙啊
我晕 家园这么多高手  还有不会的  我一应届生 能搞定嘛

网友D:
动力维修稍微偏机  变频器类稍微偏电   其实你两个工作都不错   如果你做变频器接触不到PLC应果断选择动力维修,  如果接触得到两者各有千秋,   都不错
那个公司好像没有PLC 只有变频器和电机软启动

网友A:
哎哟,你先看看么会不会,高手都没出现啊- -你QQ多少的或者加我QQ447180746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还在做毕业设计- - !PLC收放卷程序会么,求帮忙啊,毕不了业啦

我们沟通下

网友F:
进哪个也没问题 , 人总要走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 ,每一步的效果都会因人而异。每一行都有它各自的知识面,学到了这些知识对你的现在和未来产生多大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但多会出现积极影响。总之有广泛而踏实的知识基础对你以后的发展一定会有好处,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进入实际工作环境中才容易学到相关的知识。

网友F:
知识无分贵贱,一定学好学精才容易产生效益。
是的  谢谢你

网友G:
这个最关键的是看你想往哪方面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