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解???

楼主(2012-05-22):
现在准备用闭环控制一个比例阀。
触摸屏上设定一个距离,然后通过4DA模块准换成0-10V,然后通过编码器检测的脉冲先换算成距离,然后再通过4DA模块转换成4-20MA电流,两个信号都是给比例放大器,通过内部运算。
现在实际到达的距离和触摸屏上设定的距离误差比较大,请问是不是编码器反馈的电流不准确,是不是编码器测量的系数不对才造成的。

楼主:
是怎么回事那

网友A:
恭喜你,你答对了。就是系数问题,有可能是小数点位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