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GOT-BWD屏,只有日文和英文怎么办

楼主(2012-05-22):
三菱F930GOT-BWD屏,只有日文和英文怎么办?画面编辑软件为FX-PCS-DU/WIN-C 7.0的,用GT2无法通讯上,线是一样的。编辑时是中文字体,显示后不是中文。系统设置画面有英语和日语还有欧洲。谁有G930中文固件?如何才能让它显示中文呢?

网友A:
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无解。
F930GOT-BWD-C才支持中文。

网友C:
2楼正解.
阁下的当不是大陆行货.不好刷机呀.没玩过.

网友D:
发我吧,我可以刷成中文的,但你自己肯定不可以刷.
QQ106748835

网友E:
重新刷OS

楼主(2012-11-30):
但我亲眼见到之前显示有中文的!

网友F:
OS,就是操作系统,系统菜单,这个有日文,英文,卖给中国的有中文菜单。
但这些都是系统菜单,平时不用的
平时使用的界面,是设备单位自己做的,想什么文字都可以。当然想要中文也行了。

网友G:
建议使用新版本的软件GT Desiger2 试试。就算是欧洲版本或日本版本,仅仅只是体现在系统设置参数语言上,和用户程序无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