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英文装不了,请前辈指教一下安装的注意问题

楼主(2012-05-22):
step7 v5.5英文装不了,请前辈指教一下安装的注意问题。我系统是XP的,个人还是企业版的不清楚。

网友A:
XP系统直接安装就好了
window 7对系统版本有要求

网友B:
个人版:windows XP home 不可用于安装STEP7软件。
专业版:windows XP professional------安装遇到什么问题截图上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
一般来说,只要系统没有精简过,你的安装路径没有中文字符,存放安装文件的文件夹没有中文字符,则打开安装程序,只要不想修改安装路径,那么一路NEXT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前辈现在装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D:
WIN7的安装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不是家庭版其他版本都可以安装,但在安装之前,请将杀毒软件什么的全部关闭,不然安装仿真的时候,会有点问题!

网友E(2012-07-02):
必须装在英文目录下,你可以直接在根目录下安装,如D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