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用台达数据线下载三菱PLC软件怎么操作?

楼主(2012-05-22):
用台达数据线下载三菱PLC软件怎么操作?请告知硬件步骤与软件操作步骤。

网友A:
台达数据线万不可用于三菱程序下载。
通讯端口协议不一样。

网友B:
三菱的协议是422台达的协议是232!不是一样的!买条线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事!别到时候烧坏电脑或者plc就不划算啦?

网友C:
一个是牛头,一个是马嘴。KISS起来肯定不对噻!

网友D:
三菱的协议是422台达的协议是232!
不断向前

网友E:
有的人就喜欢把公牛当母牛用!

网友F:
haha 太有才,哥们

网友G:
看自制通讯线图,电脑端都只用的2,3,5脚,电脑是232的,三菱是422,我曾经按图做过直连,三菱的可用没有问题,当然加限流电阻更好,如果台达是232(台达没试过),就更不应该有问题了,协议是指数据格式,除了232的电压高些,其余跟硬件没有关系(纯讨论,勿拍砖)

网友H:
台达和三菱的千万不要用混了,本人曾试过,不是烧电脑的串口,就会烧PLC的通迅口,要不就是数据线冒烟~~~~~~

网友I:
不知道你不懂还是在考我们

网友F:
忽悠人的吧

网友J:
台达和三菱的千万不要用混了,不是外形一样就可以用,请用各自的线

网友K:
貌似三菱的线可以用在台达上